[其他]
联想L193 Wide 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4-11-13):
  型号: 联想L193 Wide    2007年
  故障:  开机  联想log 可以清楚显示,进入系统后 满屏粉红色,图标模糊不清
  判断: 信号板坏,求助如何继续检查修理?
  注意:此机拆解很困难,后面商标下还隐藏了两个固定座的螺丝要特别注意!搞不好会损坏显示器。

网友:
屏红有没有测试灯管呢

网友:
灯管 有问题么

网友:
换屏线包好

网友:
  屏幕总体偏红,  刷个程序吧。

网友A:
三板斧干掉一大片
R G  B
VLDS
MCU
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干掉一大片
R G  B
VLDS

应该是LVDS吧

网友:
我觉得也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打错字了,谢谢指正

网友:
拆开后将电源板补焊,重新仔细安装好,开机还是全屏粉红,图标不太模糊了,调右边按钮不知选了哪一项突然画面清楚了,没了粉红底色,又仔细调整后画面正常,怎么这个菜单是德文,看不明白,如何恢复成英文或中文菜单呀?

网友:
你重新刷个程序就行了

网友:
怎么刷呀,说说方法

网友:
根本就不是刷程序,屏线的事,调了下后把中文菜单调出来了,最后调到满意的图像

网友:
是屏线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