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S19A330BW接信号正常显一下,突然黑屏

楼主(2014-11-13):
三星S19A330BW接信号能正常显一下,大概过2秒后突然黑屏,就连模拟信号跳动的小窗口都没有,就像LCD的高压背光出了问题一样,这应该是它的通病,换个MCU芯片问题解决

网友:
三星MCU坏的很多

网友:
我有同感,三星MCU容易损坏。

网友:
MCU是什么功能的芯片、

网友:
也许利用自动更新功能刷一下程序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修过 希望能来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故障  看看楼主说的有效果没有  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屏,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2014-12-13):
希望高手解释下

网友:
MCU是中央微处理器吗?

网友:
给你个数据试试

网友:
还有一个,你对应屏型号写

网友:
25那个是MCU? 是FLASH才对

网友:
遇到过一台,但没你那么幸 运,我的是LED灯有问题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MCU就是主板上的CMOS吧

网友:
我这个之前是黑屏,刷了两个都是亮下就灭,也是MCU?

网友A:
三星mcu是个什么样的芯片

网友(2015-01-22):
引用 网友A:
三星mcu是个什么样的芯片

是主板最大的芯片,MCU就是微处理器吧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更换MCU无效后找了个数据刷机问题解决

网友:
mcu相当于是电脑主板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