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故障 惠普 6050a2161401

楼主(2014-11-13):
电池能用  冲不进电  适配器差无反应这个整么修啊

网友(2015-06-04):
有图纸  好修的很

网友(2015-10-30):
如果适配器是好的,是原装的适配器吗

网友A(2016-07-26):
我这有台机子也是,不显示修好了,结果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台机子也是,不显示修好了,结果不充电。。。

查一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acin等重要信号,测量一下电池接口数据

网友:
有图应该很好查故障吧 查充电芯片看看 。能放电不能充电说明电池到公共点电路没问题。充电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