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10 进不了PE和系统

楼主(2014-11-13):
可以选择U盘启动,选择以后一直停留在光标在闪

网友:
重新做U盘启动 U盘要是摔过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PE核心程序损坏。。。。。。。。。。

网友:
也许是pe 问题,换个其他u盘做个其他pe 也许能行。我经常遇到同一u盘,一些机器能启动,一些会卡一个地方不动,u盘也有讲究,年代老一点的u盘做 usb启动更容易启动起来。

网友:
多半是PE不支持。你换一个别的版本PE试试

网友:
换一个U盘 重新装一个PE

网友:
已经搞定,是PC卡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