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31 a15复位 1.4v 诊断卡上电跑马b0

楼主(2014-11-13):
铭瑄g31 a15复位 1.4v cpu发烫 诊断卡上电跑马b0桥供电 时钟内存供电都正常 求大家给个思路 bios已刷还是一样
CPU发烫

网友:
B0大部不过内存,请查内存条件。

网友:
供电,复位都不正常吧……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G31坏的桥多

网友:
复位1.4v不正常吧…。

网友:
加焊南桥估计就好了

网友:
建议多查一下内存和条件,换内存的控制器

网友:
内存供电1.95v还能工作吗 也是开机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