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三星740N.这台显示器给新手们学习学习

楼主(2014-11-13):
三星740N
这台显示器给新手们学习学习。刚拿上这台显示器时。一想就知道通病。上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看图。结果拆出来时。没见鼓包电容。额。不过,我还是靠着经验去修这台显示器。我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电容全部换掉。结果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也没去量什么电压的。

网友A:
我手上有个三星740N,开机绿灯常亮。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个三星740N,开机绿灯常亮。黑屏。

我也有一个,当时是接上VGA显示请检查信号线,没有编程器,就换了个驱动板。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个三星740N,开机绿灯常亮。黑屏。

这个重点检查灯管和高压板,大家都知道没有灯光,屏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