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键盘不能用怎么解决

楼主(2014-11-13):
惠普4411S键盘不能用,在BIOS下能用,过来BIOS就不能用了,进PE也不能用,测键盘和EC都通的也有电压,刷BIOS,换EC,换南桥,还是一样不能用,谁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换个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吧。。。。。。。。。。。

PE下都不能用 换XT又能吗。。。。你还是看下标题

网友:
打组织  亮电压 你会发现新大陆

网友:
换个系统吧

网友:
先复判键盘是否ok,再看接口。不要忽略这些小问题我上次修了半天才发现接口内部氧化了

网友:
系统里面能用吗?

网友:
奇葩的问题!!同求!!

网友:
把触摸板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