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来请教台式机主板烧机法的 ~、~

楼主(2014-11-13):
希望大神给予详细的操作步骤,本人领悟能力略低 ~

1、首先说说,需要什么工具?

可调电源?

测试台式机主板?

2、可调电源如何接线? 还需要一个DIY的小设备吗?

求教

有那种可调电源上配的鳄鱼夹测灯管的能不能用上,,,可能我说的很不照道,望海涵 ~
说的我自己都晕了
希望大神详细说说步骤,小生在此谢过了

有事您Q我

 会员0元2022-10-1 02:59

网友A:
烧机大法是针对大短路供电维修,出自于笔记本公共点短路维修,主板维修中也有人使用烧机大法维修短路故障,方法是先调整好电压(具体看你所烧点供电而定),把电流调整到1A左右,把红线接供电点,黑线接地,打开稳压电源,用手摸主板上芯片是否有发烫进行维修。

网友B:
版主终于肯指教了,太好了,学习,谢谢

网友:
就是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大法是针对大短路供电维修,出自于笔记本公共点短路维修,主板维修中也有人使用烧机大法维修短路故障, ...

这配东东需要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终于肯指教了,太好了,学习,谢谢

说归说,主板维修中基本不使用烧机法, 我们培训上课教的是通过测量判断,主板中烧各个供电容易烧死桥。

网友C:
跟班长混一个月就会明白了

网友:
有时候可调电源5A烧不出来,可以用一节18650试试。不过注意安全,也许就那么一小下,某个贴片电容就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班长混一个月就会明白了

班长? 哪个班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大法是针对大短路供电维修,出自于笔记本公共点短路维修,主板维修中也有人使用烧机大法维修短路故障, ...

大师,打个比方是内存短路。我看可调电源上有 —  gno  +  这三个接口,你的意思是从 gnd 和 + 分别拉根线,一个接在主板地线上,一个接的atx电源插口的红5v上吗?  另外还有个疑问,电流怎么调? 我看了下可调电源 上的旋转只能调电压吧,上面一共有2个显示屏,每个显示屏下有俩个旋转头,右边的是调电压的,一个大调一个微调,左边的不知道是干啥的,你给我说说咋调电流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