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惠普NX6330

楼主(2014-11-13):
一开始客户拿来机子故障时加电不显,上电流表走到1.2不亮机,初步估计是显卡的问题,果断拆机,裸板拿风枪热了一下显卡,加电测试。电流表一路小跑走到1.4亮机。OK,打油上BGA,做完BGA等自然冷却,裸板试机正常。装机,装到一半还试机,也正常。等把所有螺丝打完开机,我次奥,电流从待机0.07掉到0.05多不开机了,我晕。。。感觉哪里短路保护了,拆吧。。。拆完之后测又OK了。。。 我去,玩我了吧,后来一想这个机子貌似南桥很容易出问题,果断拆下来重植(这些活都是店里学徒做的)重植完装机测试,一切正常,可是一打螺丝肯定开不了机,最后老板都嫌麻烦打算不修了,主要那客户电话里跟老板娘说我们技术不行,当时那个火大啊,行,等忙完手里活我又拿起这台惠普打算仔细看看,然后我把后面螺丝全打下来,打一个螺丝试一次机,最后终于让我找到了罪魁祸首,就是易碎贴贴住的这俩螺丝, 只要一打肯定开不了机,拆掉就OK, 我觉得应该是在做显卡的时候板子变形了,这个老板用的BGA是很老的讯维那款,都不是触屏的,温度都是那种调的用了蛮久的了。发这个帖子给需要的人,写的不好勿喷。。。。。

0呆0头0鹅0 -5 学徒怎么了?你水平比学徒也强不到哪去!

网友A:
班子断线了 还是贴纸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班子断线了 还是贴纸短路了?

板子估计断线,打螺丝就断开了,我把贴纸都撕了已经

网友:
         最后螺丝没打?盖个贴纸交差了吧,,呵呵

网友B:
你应该是冤枉两个螺丝了,罪魁祸首应该是你板子上贴纸没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冤枉两个螺丝了,罪魁祸首应该是你板子上贴纸没贴好

那不然不行啊

网友C:
上好螺丝短路      就像 东芝L630 硬盘旁边的螺丝口  清个尘都会出问题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好螺丝短路      就像 东芝L630 硬盘旁边的螺丝口  清个尘都会出问题的   哈哈

破机子整了半天

网友:
请你看清楚再下结论!谁不是从学徒出来的?每天十几台机子。学徒负责加焊桥或者拆机什么的怎么了?有问题吗?我有说学徒咋滴咋滴了么?真火大你这人,我发出来自己觉得怪的维修经验好像怎么滴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