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邮箱打不开,其他均可正常上网,重装系统无果的解决案例

楼主(2014-11-13):
前段时间的一件蛋碎的维修案例,

客户打电话说电脑坏了,讯问后是qq邮箱打不开,当时心想无非就是系统问题嘛,于是骑上电驴洋洋得意的赶到客户家里,

然后看了下大概情况,

客户是小区宽带,   猫 然后经过路由器  电脑上网,  网页什么的都正常,qq可能登录  ,空间可以正常打开,唯独qq邮箱打开就显示失败,

具体页面是啥样的就是IE连不上网的那个页面,我就不麻烦的去断网附图了,当时我就纳了个闷了,诶,为啥qq空间以及网页都能打开,包括其他联网软件一切正常,为什么qq邮箱打不开呢
然后
尝试打开网页版邮箱,无果,
更新qq软件,无果,
使用老版qq打开,无果

更新和重装flash player  无果
实在没办法,
给客户整个系统,
打完最新驱动,
安装了3个浏览器
最新IE, 360浏览器,欧朋浏览器,以及看了下 flash player等都正常,

然后满怀信心的去登QQ  ...
令人想砸蛋的结果  ...
后来怀疑会不会是自己系统出问题了,
于是乎
给他换win7  换 64 ,再换32 ,再换纯净xp,
尼玛,无果 !!!

正当我抓头挠腮愁眉苦脸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路由器,不免心想 会不会是这玩意坏了,可是又一想,不会不会,qq都可以正常上的,网页也可以正常打开的,证明可以上网,唔呼,没招了,决定拔掉路由器,拨号试试,因为他的网线是从墙内出来的,线又短,只能把他电脑搬过去,拉个插座,开机测试,qq邮箱可以正常打开,电脑恢复正常,奔回店取了路由器装上,故障解决 。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值得一看。

网友A:
啥原理?为什么因为路由器唯独QQ邮箱进不了

网友B:
没遇到过,是很蛋疼

网友C:
楼主这都被你发现了  牛逼中的牛逼

网友D:
哈哈 这应该是属于维护方面的问题。

网友E:
断电接回原来的路由也会正常的,是病毒导致某个端口用不了。

网友:
我嘞个草哦 这问题要折磨死人的节奏 楼主当时修好是不是心里有百万匹草泥马在奔驰着 噶噶当然前提是收费可以让你心情愉快

网友F:
遇到过路由引起的 腾讯的所有网页打不开的

网友:
能上QQ,能开网页,唯独QQ邮箱打不开,跟路由有关系,我不淡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原理?为什么因为路由器唯独QQ邮箱进不了

路由器DNS服务器反馈的信号出错了,这是师傅给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电接回原来的路由也会正常的,是病毒导致某个端口用不了。

是路由器DNS服务器反馈的线路问题,当时重置路由器也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这应该是属于维护方面的问题。

恩 是的 ,因为当时线太短,就懒得先去测试路由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都被你发现了  牛逼中的牛逼

恩恩  ,当时的确难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是很蛋疼

这次就知道了

网友H:
以前遇到过,自己理解为兼容的问题,当时是打不开淘宝网,客户的路由并没有问题,换个其他牌子的就行了,其中原因不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遇到过,自己理解为兼容的问题,当时是打不开淘宝网,客户的路由并没有问题,换个其他牌子的就行了,其 ...

哦,当时我确实应该把他的路由器带回来自己测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遇到过,自己理解为兼容的问题,当时是打不开淘宝网,客户的路由并没有问题,换个其他牌子的就行了,其 ...

迅维的金币是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
路由器出现故障真的挺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恩恩  ,当时的确难住了

本来也是 邮箱打不开 还能关路由器的事情 不错的经验

网友(2015-09-17):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试了一万种方法,可是我这是公司啊,就前台一台电脑进不了QQ邮箱,也要换路由器?应该是病毒的问题吧,但是我用360杀了2个,还是没解决问题!

网友:
确实是个奇葩问题。。。

网友:
这种可能改mtu值就能解决的...

网友(2015-11-29):
前天刚遇到一个这个故障的,正准备抽空去弄,也是想装系统的,看了你这个得先试试这个办法了,

网友:
换个浏览器也不行吗?

网友:
其实腾讯里已经讲过了 打开IE  点击工具.Internet 选项 高级

只要把IETLS.1.0 和2.0 勾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路由引起的 腾讯的所有网页打不开的

你当时看到腾讯所有网页都打不开   有没有认为是腾讯服务器出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