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上网本M101Z之充电大电流

楼主(2014-11-13):
           接台dell上网本,说是不通电,上电流表大短路。心想这个好修,报价留机开工。
           大短路的修到的一般都是19v上的电容短路的多,直接拆机目测无异常。量各电压无短路,再插电开机显示正常啊,装进壳子也正常。最怕这种机器了,什么东西都没动就好的,收钱交客户肯定要返修。仔细检测发现,先装电池再插电源就会大短路,而先插电源再装电池就正常,能充电能开机。估计充电电路有啥问题,果然电池的放电电路的PQ13量到击穿,拆掉PQ13 就不会大电流了,换掉PQ13故障依旧,又换掉充电芯片PU6,还是一样。  那么是哪里出问题呢?  这个机器还有个现象就是先插电源后装电池正常充电的情况下拔掉电源,充电指示灯要等5秒左右才灭,在充电指示灯没灭前插回电源是不会大电流的,充电灯灭了再插电源才会大电流。那为啥拔掉电源了充电指示灯要等这么久才灭呢,会不会是acin信号有问题呢,查acin 来到PU4第一脚有3v高电位,拔掉电源变成2.7左右等5秒才变低,acin受RTCVREF影响,量到RTCVREF只有0.6左右不对,图上3.3v呢,找到PU5第2脚12v正常,无输出,换PU5,RTCVREF正常3.3v了。 到此维修结束,再也不会大电流了,充电指示灯也正常了不会延时5秒才灭了。

网友:
和我这笔记本一样的问题,宏基4738zg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
pQ13是不是没有击穿啊,如果击穿了,不管先插后插适配器,只要装上电池,19v就直接对电池12v充电,电流大增,这是不是适配器过流保护了。今天测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