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6132mn要满足那些条件出上下管控制电压

楼主(2014-11-13):
          求各位大神帮下忙啊。

网友:
刷个BIOS先,你盯这个芯片不放,一般是修不出来的

网友:
bios已经刷了。

网友:
什么机器什么用的啊?

网友:
谁知道,谁说一下。刚才也在修这个机器

网友:
应该是在Y500上有用,CPU供电芯片吧

网友:
是的,cpu芯片

网友:
学习了 。
现在的电脑真是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现在不出CPU电压的故障越来越多了,我今天修的HP G4也是不出CPU电压,都不知道要测哪些信号

网友:
楼主机器修复了么

网友:
电脑真是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2014-12-15):
这是我修好机子后测的数据,希望对你有帮助。
CPU供电集成块NCP6132A
1脚VCC供电(+5VRUN):4.95-2.78V跳动  <正常5V>
2脚VDDBP供电(+5VRUN):4.95-2.78V跳动 <正常5V>
4脚VRM_EN开启:0V <正常3.3V>
5脚VR_SVID_DATA串行数据:0V <正常1.06V>
6脚VR_SVID_ALERT#串行通道:0V <正常1.06V>
7脚VR_SVID_CLK串行时钟:0V <正常1.06V>
8脚VB00T自举:0V
9脚ROSC自主循环恢复:0V <正常1.03V>
10脚VRMP供电:19V
11脚VRHOT#过热保护:0V <正常1.99V>
12脚VRDY伺服报警:0V <正常3.3V>
48脚CSPZA供电(+5VRUN):4.95-2.79V跳动 <正常5V>

重点也就是1、2、4、10、48脚,一般供电要正常,在下来就是开启脚4脚要正常,接下来就是5、6、7脚电压要正常,如果都正常就在查查自举,过热保护什么的,都正常的话就换蕊片不行我也不知道修了。

网友:
谢谢,以后有了一个参考。

网友(2015-01-15):
   我的是辅助电压没有出来!
   别的电压都有!
   芯片换了!
   是什么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