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板宏碁B113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4-11-13):
今天接到一台宏碁B113的机器,大短路,修了一上午也没有修好,直接换板子,但是新板不充电,插上电池,电池接口主供电只有0.84v,不对啊,这个电压应该是11v左右啊,直接换掉充放电芯片,还是不行,上端管也换过了,还是不行。芯片的第11脚电压只有0。84v,第15脚没有电压,16脚是6。8v,第17脚是5。8v,第18脚是0.84v,第19脚是2。5v,本人没有修过充电电路,还希望大师们帮帮忙参考一下,告诉我该怎么修

网友A:
新板子退不回去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板子退不回去哇,

老板说这个主板找不到,让尽量修出来

网友B:
换电池试过没有,大短可能烧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试过没有,大短可能烧很多东西

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插上电池插上适配器,第一和第二脚电压只有0.84v,第三脚没有电压,第四脚2.05v,第5~6都是3。3v

网友C:
天啊,新板子不退回去,,还修。。。到时候修出大问题还能退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啊,新板子不退回去,,还修。。。到时候修出大问题还能退嘛?

退不了啊,都没有打算退

网友:
检测下充电电路

网友:
怎么查啊?本人没有修过充电电路,还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
板也是你们自己的吗

网友:
4脚不对啊   刷个EC BIOS呀

网友:
  1  .4  .5 的电压

网友:
看来就只有刷BIOS了,要是还不行,还是换板吧!新板就这样还叫新板吗?修新让人郁闷啊!

网友:
上端管也换过了!怎不换下管呢?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识别到适配器了吗?

网友:
刷个bios可能就好了 。

网友:
既然换过充电芯片,应该不是芯片了。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我看你那15.16.17脚电压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