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46S 超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4-11-13):
三天前接到一台HP 4446S的电脑,说是不定时黑屏,开机 测试是不定时掉电,周末忙于是留下机器。周一上网/放电.影测试半天后发现温度高,处理好风扇后测试温度不怎么高,还是不定时掉电,第二天开着没顾得上,还是掉电,第三天还有了黑屏的症状,多开机几次就不显示了,怎么弄都不显了,电流好像没过内存,于是测CPU,CPU坏了,拿了个好的CPU还是点不亮啊。求主

网友A:
AMD?北桥?重植OR换新?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期待分享

网友C:
AMD的机说内心话我现在都有点见着怕了,不是怕修不好,就是怕返修(事实上往往返修时还不是原来的问题,但基本又都是同一现象--不开机或开机掉电或蓝屏,这种问题相信都不太好给顾客解释吧~呵呵),CPU/北桥/显卡太尼玛容易坏了,反正AMD架构的机器散热不彻底解决好,我是不敢给客人保一月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北桥?重植OR换新?

没有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期待分享

还没啊,不好弄啊。

网友:
AMD的机说内心话我现在都有点见着怕了,不是怕修不好,就是怕返修(事实上往往返修时还不是原来的问题,但基本又都是同一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MD的机说内心话我现在都有点见着怕了,不是怕修不好,就是怕返修(事实上往往返修时还不是原来的问题,但 ...

AMD的都是神机,有距离,仍需努力。

网友E:
换CPU后供电呢,有测过吗

网友F:
AMD大都送钱的机器,AMD架构,有北桥干北桥啊,没北桥干啥,还用想吗

网友G:
这款机子都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CPU后供电呢,有测过吗

换显卡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都是神机,有距离,仍需努力。

是的,看见AMD的机器就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F:
AMD大都送钱的机器,AMD架构,有北桥干北桥啊,没北桥干啥,还用想吗

你是说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款机子都是桥问题

后来是换显卡解决的

网友H:
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就OK

网友I:
亲   你忘记了BIOS了吧   刷了么?

网友J:
马后炮一回:此机开始应该是散热不良引起显卡过热而导致不良

网友K:
楼主修好了说一声啊 我有一台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amd的  有时候能 显示 有时候不能显示  电流都过内存到显卡了  换了一张显卡还TMD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就OK

都是老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亲   你忘记了BIOS了吧   刷了么?

BIOS早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马后炮一回:此机开始应该是散热不良引起显卡过热而导致不良

这都是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好了说一声啊 我有一台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amd的  有时候能 显示 有时候不能显示  电流都过内存到显 ...

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AMD的桥不好说,故障太多

网友K:
苦逼了 我这个换了显卡还是老样子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可能长期温度高引起的虚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苦逼了 我这个换了显卡还是老样子

神马都没有绝对的,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就OK

早就加过了。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亲   你忘记了BIOS了吧   刷了么?

也早就刷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好了说一声啊 我有一台和你的情况一模一样 amd的  有时候能 显示 有时候不能显示  电流都过内存到显 ...

好的,会告诉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马后炮一回:此机开始应该是散热不良引起显卡过热而导致不良

我也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