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啥接口

楼主(2014-11-13):
西数500G移动硬盘的接口。

网友:
左边12针的类似跳线,右边是USB3接口,品牌移动盘多有专用接口

网友:
这个是USB3.0的接口,它的数据线一般是一个口是这种中间有个凹陷的双口接口,另一边是一个正常usb大小的蓝色接口

网友:
我用的500G移动盘也是这种接口

网友:
查了一下,左边不明,右边是USB 3.0 MICRO B接口,还有A接口,长方形。

网友:
还有,现在只用MICRO USB 2.0 B接口线(就是只接左边较大的USB口),插到电脑上反应极慢,是不是数据线不对?必须用3.0的数据线吗?

网友:
USB3.0接口。

网友A:
对,正如楼上说的,是USB 3.0口,很多 西数一体移动硬盘,都是这个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正如楼上说的,是USB 3.0口,很多 西数一体移动硬盘,都是这个接口。

罗工 我想知道上面的排针是干什么的

网友:
可以搜一下USB3.0的借口定义

网友(2014-12-13):
为何我看不到内容??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接口,见识了。

网友:
能转接吗?

网友:
同问图左边排针的用途,谢谢。

网友:
现在西数的移动硬盘都是一体的3.0接口。。。希捷的一般都是装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