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4-11-13):
   手上有一块H61M-DS2的主板,客户拿来说COM口不能用,经检测主板能开机,COM口只是打了一下值,没东西测,机箱上的USB能用,板载上的4个U口都不能用,且只要关机就会再开机,想关机只能扯电源,没发现发烫的元件,BIOS也刷过了,搞不定,哪位能指点下!

网友:
按照时序先跑一边

网友:
先软后硬,BIOS里面可以修改设置

网友:
这样的问题重点考虑换桥了

网友:
串口也拆了,BIOS也刷了好几个,机器是能正常开机使用的,就是不能关机,板上4个USB口不能用

网友:
等待解决  呵呵

网友:
修好了  说下

网友:
这样的主板的很多还在保,看看售后是否在保.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usb口子不能用  不是南桥的问题  或着是时钟 关机从启动 有可能是网卡 WAKE 信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口子不能用  不是南桥的问题  或着是时钟 关机从启动 有可能是网卡 WAKE 信号的问题

这个信号在哪能测到,手上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在哪能测到,手上没有图纸

网卡上 你看看网卡的PDF

网友:
网卡拆了也一样,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