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380 主板 进xp 到滚动条卡住

楼主(2014-11-13):
dell    x380  主板  进xp 到滚动条卡住,进pe 也一杨 到滚动条 就卡死。   硬盘,内存条 全 换新, 都不行, 怀疑是主板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CMOS清零,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板子。故障一一模一样请问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5-10-07):
换南桥试过了吗

网友(2016-03-06):
可能南桥不行

网友A(2016-07-11):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是老不认键盘,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是老不认键盘,死机

键盘是好的吗? 如果键盘是好的你可以查一下ec到键盘的线路,和ec的工作条件

网友B(2016-09-05):
同行的朋友说是南桥坏了
但是我换了一个cpu不工作的,显示后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的朋友说是南桥坏了
但是我换了一个cpu不工作的,显示后司机

重点查一下cpu供电部分,现在能开机吧然后死机?

网友(2017-02-02):
这个问题先刷一下bios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