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6T Se 不跑马

楼主(2014-11-13):
i7 的CPU ,RT8857供电芯片打电感阻值为0欧,这是在上了CPU前提下,当我拿掉CPU,打阻值正常,而且开机后,电压也出来了,为1.21v,一旦我装上CPU,这个芯片控制的电压没有,为0V,同时,CPU的核心供电也没有 ,这种情况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不上CPU,cpu核心供电为1.2v左右

网友A:
换个CPU试下不就知道了。。晕哦

网友:
我觉得是负载带不起,看一下E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下不就知道了。。晕哦

这样的CPU现在备的人很少吧

网友:
就是没有CPU 和X58主板

网友:
对地为0 CPU坏的可能性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