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M3A77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11-13):
昨晚远程才讲解不跑码的维修,今天早上就来了一张板子给我练手,马上开动

MS-M3A770E 不跑码。

内存供电正常

CPU供电正常

桥供电1.2V正常

总线供电1.2V正常

时钟和复位也正常,时钟我是测PCI-E的,复位我是测PCI的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这个时候是想找的BIOS刷一下的,可是没有BIOS,论坛找不到,
只好跳过BIOS这个环节了,直接下一步。

打值CPU座子,有2组数据都一致正常,

打北桥和南桥的8组线路,也是2组数据正常!
到了这么时候有点盲目了,这个时候想拆外设的,可是通电摸外设没有发痛!不想拆,直接下一步把
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加焊完成!
上电跑码,维修结束!!  还好没有在BIOS逗留太久!!

网友:
不错,进步很快,哈哈

网友A:
看来打值卡还是挺有用的……打的是对地阻值是吧LZ

网友B:
条件满足不跑马,干南桥原来是有依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打值卡还是挺有用的……打的是对地阻值是吧LZ

是的,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打值卡还是挺有用的……打的是对地阻值是吧LZ

嗯,有时候也可以测试桥故障。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啊啊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满足不跑马,干南桥原来是有依据的。。。。。。。。。。

依据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条件满足不跑马,干南桥原来是有依据的。。。。。。。。。。

依据在哪里?给我的感觉就是 条件正常了 干桥试试 没依据

网友D:
加焊就好了,恭喜LZ,风枪加焊还是BGA啊?

网友:
晕哦。有时候修主板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就好了,恭喜LZ,风枪加焊还是BGA啊?

当然是BGA

网友:
哎,有BGA就是好,上次我那片别说快克风枪了,我都动用了我修手机的那个恒温大风枪了还没搞定,结果桥炸出锡球了,主要是这个回流区域不行,下次准备用烤箱150°先烤板1小时,板温未消退时直接上桥试试,赞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依据在哪里?给我的感觉就是 条件正常了 干桥试试 没依据

给你的只是感觉,,,,,,,,,,,,,

网友E:
楼主上点5系列的笔记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点5系列的笔记来看看

H55的吗???

网友(2016-10-13):
AMD的南北桥都容易虚焊,不过不跑码一般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