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 开机电流0.40 无CPU供电。铁片是好的。。

楼主(2014-11-13):
v470 开机电流0.40 无CPU供电。铁片是好的。。有人遇到过吗。。谢谢

网友A:
遇到过铁壳坏了,更换一对铁壳+PWM后 依然0.40的

网友:
查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其他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

网友:
测CPU 工作条件啊

网友:
CPU的供电电路有问题,上面应该还有东西坏了,你CPU是好的不,我修这机器太多了,看其他电压都有没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铁壳坏了,更换一对铁壳+PWM后 依然0.40的

发现你好像跟喜欢复制别人的话啊

网友:
楼主前面是不是还有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CPU芯片条件都没查就来问,难道有神人

网友:
量下芯片的开启信号

网友:
看下CPU 供电出来了没有,还有 这个本子铁壳的MOS 管坏 很容易烧 CPU

网友(2014-12-26):
我手头也有一个无U供电的,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你可能没焊好吧

网友:
看看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看CPU 主供电芯片的BOOT 脚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