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4-11-13):
华硕K45VD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屏换过,屏线也换过,内屏背光有亮不字。求助

网友:
灯管的问题吗?

网友:
显卡楼   吹吹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下

网友:
加焊下显卡一般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显卡问题的啊

网友:
应该 是显卡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