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求助了 求个助,跑CI

楼主(2014-11-13):
    这几天冷死人了  完全不想修机啊  但是客户说  这个很急的,那好吧  我就看看吧!  其实真不修,修好一片也就30块 !      不废话了,直入主题:板是昂达N61GT 英伟达芯片组,AM2   DDR2的   检查外观无明显痕迹,直接上电,,nND,  又是不跑马有复位,最讨厌修这种了,没办法了 测电压把   各组供电都有  测时钟吧   发现 PCIEXP1 无时钟,在测  复位也没有,其他的都有时钟和复位,在看  此版无时钟芯片,还有什么号说的直接送到BGA 给他实施宫刑,受刑之后,在测  哈哈  跑马了, 跑C1   高兴啊    立马拿出内存插上,NND   还是CI     在换条内存还是CI     内存槽嚓嚓   还是CI   仔细检测槽并无损坏,测内存工作条件,都有啊 ,,,哎呀  是哪里的问题  ?   没办法在从头再来把   在测又测到PCIEXP1的时钟时  发现   时钟对地阻值才  50啊  不对啊 太低了吧?  那好板测  都是1000多呢?   好吧   北桥坏了  你们说对吗 ?   我准备放弃修了  时钟应该是集成在北桥里面的吧

网友:
跑C1,内存问题啊,换根试试

网友A:
坛子里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加焊桥,楼主试试~

网友B:
1. 刷BIOS;2. 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 3. 北桥;4. 打CPU座AD线,别放弃呀LZ,加油!!!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北桥管理时钟的了,如果是那就是在北桥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加焊桥,楼主试试~

偏低加焊没有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刷BIOS;2. 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 3. 北桥;4. 打CPU座AD线,别放弃呀LZ,加油!!!

没用了   对地才50多  直接进北桥的

网友:
内存,CPU,BIOS一个一个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