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集显掉电

楼主(2014-11-13):
e46g集显。亮机不到1分钟就掉了。刷过bios。不是通病。

网友: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没头绪了

网友:
是不是CPU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cpu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温度正常吗,看下温度先要

网友:
不加外设 裸板掉电吗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摸到那个芯片特别烫

网友:
直接换了pq53试试

网友:
这款机子有通病的?

网友:
看看哪里供电 温度之类 仔细看看 会发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