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Y 局部闪屏

楼主(2014-11-13):
手上有台机器  K42DY   显卡  216-0809000   开机看电影 局部闪屏  显卡换过   屏换过   没有换显卡之前是花屏   换完以后是 局部闪屏  不看电影在桌面没有问题  看电影就是电影屏不闪  电影两边闪  全屏就是上面闪

网友:
这种显卡特容易坏,要换全新的。

网友A:
这就是换的全新的  郁闷死了  不知道修哪里  你说花屏我还是换显卡  现在不花  就是闪  还是局部闪不是全部闪 哎

网友:
驱动卸载看看  不要用独显的 用集显看看

网友B: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电流不够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难道你觉得是楼主换的显卡还有问题

网友:
外接怎么样?

网友:
显卡问题吧 这个显卡爱出问题 全新的也贵

网友:
查查屏的供电有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换的全新的  郁闷死了  不知道修哪里  你说花屏我还是换显卡  现在不花  就是闪  还是局部闪不是全部 ...

这种全新显卡都不好找,看上去全新的其实是翻新或工厂不良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是不显存啊

网友:
谢谢大家  此问题已解决  是显卡旁边 电容有掉件   郁闷死了 还好来了有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主板拆下来对比一下原来是掉了个电容 哎。。。。

网友:
学习了,小东西引起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