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40做北桥一样

楼主(2014-11-13):
034集成的机器做了北桥了还是1.0电流灯闪

网友:
什么情况啊!你的说清楚

网友:
是不是北桥坏了啊?

网友:
单看电流做是不对的,还是查一下条件先吧

网友:
机器北桥被人做过了的

网友:
换U,刷BIOS,换北桥!

网友:
换北漂试试

网友:
一般这机器通病是北桥和CPU,如果还不行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一般就是北桥和CPU好好试试把

网友:
换吧  一般二修机器桥基本都坏了

网友:
北桥坏了

网友(2014-12-13):
机器换了个北桥好了。北桥坏了

网友:
这个北桥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