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LPC无波形

楼主(2014-11-13):
主板SMBUS无波形,LPC无波形;BIOS  1脚波形如下图,南桥已换过了,请问各位兄弟这种情况怎样处理?

网友A:
你抓这个波有个毛用   直接换板秒杀吧

网友A:
你就算抓到了  你也没有办法分析 最终还是个零

网友:
pltrst复位出来没?

网友:
没波形  就往前查啊CPU的条复位有了没   条件查了没  换过U了吗

网友:
貌似南桥的问题

网友B:
刷BIOS   换 CPU  南桥 显卡。。。。挨个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抓这个波有个毛用   直接换板秒杀吧

说话一杆见影 人家正在求助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换 CPU  南桥 显卡。。。。挨个试一试

呵呵 这样就是三板斧了吗

网友:
查查BIOS旁边的电阻吧 没太好的办法 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算抓到了  你也没有办法分析 最终还是个零

不要这样呀,别人是求助的,不能告诉人家就算了.毕竟人家也是刻苦维修认真学习.

网友:
时钟信号正常吗?还有SMBUS打阻值多少?是不是其它SMBUS短路引起的。

网友:
论坛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我们是交流学习的平台,并且大家技术一起提升的!换桥这个没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一般会拆装机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
我个人的想法是根据波形,这个是肯定有跑CPU的 (CPU的工作条件肯定是正常的),不然不会产生这么一组信号;和楼上兄弟的想法一样,可能  还是桥和BIOS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已经修出来了,PCH换了2次了,还不行;最终还是BIOS的问题,在同样的料板上拆了一个PCH的BIOS换上OK,在论坛上下了几个都不行;这个是原装备份的BIOS

JE40-CP 48.4GY02.031.rar

网友:
换bios或者重新刷

网友:
刷过BIOS吗

网友:
之前肯定是刷过的,刷过5次了;后面找了一个料板换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