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R760GT不跑码

楼主(2014-11-13):
双敏UR760GT特供版不跑码,时钟电压3.2v待机复位正常,内存CPU桥总线电压正常。请大神赐教下面怎么办?还有怎么确定桥挂了?跪谢。。找个师傅教我查线路--

网友A:
看你提的问题看出不懂时序,复位是在供电,时钟都正常时才产生的。时钟电压3.2v是指芯片的供电电压吧?输出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B:
CPU的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ua刷BIOS 看看

BIOS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了

时钟3.2还算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你提的问题看出不懂时序,复位是在供电,时钟都正常时才产生的。时钟电压3.2v是指芯片的供电电压吧?输出 ...

供电电压在时钟那个脚测?b16是3.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电压在时钟那个脚测?b16是3.2v

PCI槽的B16正常电压为1.6V.

网友:
求大神指教下一步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个BIOS看看

刷过了不行

网友:
电压都正常只能加焊一下桥试试了

网友:
复位是在供电,时钟都正常时才产生的。时钟电压3.2v是指芯片的供电电压吧

网友:
哥们b16的时钟是1.6v  电压大了啊 查查时钟的工作条件  若是满足  就换时钟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