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L1950Wa 指示灯亮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4-11-13):
联想 L1950Wa 指示灯亮不显示,开关亮黄灯,关不掉,量测电源板输出电压5V正常,改高压不显示,求助

网友:
拔掉屏线测试背光也不亮

网友:
屏测试过了也是好的,不知是驱动板还是按键,求解

网友:
驱动板问题,,换个通用板点一下

网友A:
按键那么好判断你都没测一下,还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那么好判断你都没测一下,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短接过按键了,照样不亮

网友:
驱动板问题,或按键短路。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按键拔掉试试就知道是按键还是驱动板的事了

网友B:
驱动板通病,换吧~不过一直没修好过,图纸找不到~

网友:
驱动板电路问题或者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通病,换吧~不过一直没修好过,图纸找不到~

让你费心了,谢谢

网友:
今天驱动板到了,换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个  换个驱动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