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的新机为了装WIN7,我拆机刷BIOS,这是原机BIOS

楼主(2014-11-13):
绝对能用,8M的BIOS。。。

好机读出来的,绝对OK

网友A:
干嘛拆机,ASUS不是可以在线刷BIOS吗

网友:
正常机器上扒下来的BIOS!一定好用。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BIOS程序!

网友B:
跟官网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官网有什么不同吗

官网上下的编程器基本都不能用

网友:
新机装WIN7必须要换BIOS?我这貌似就BIOS设置下然后分区格式下就用装的吧

网友:
是不是不刷BIOS就不能装WIN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官网上下的编程器基本都不能用

不能用,那怎么办啊

网友:
我只听说过为了装xp刷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那怎么办啊

=。=论坛不是很多原机BIOS么,还有刷BIOS刷20多个才刷好的例子都在,所以平时多看看论坛,别人哪些BIOS刷成功了就下下来以备后用

网友:
装win7为什么要刷BIOS?

网友:
楼主真有那心  我一般都懒得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拆机,ASUS不是可以在线刷BIOS吗

刷了官网的不亮机了。。不拆机咋办哦

网友:
试了N次,装WIN7一重启看到正在启动WIN7安装就卡死了,一直装不进,咨询官网说BIOS

网友:
官网说,要到BIOS做两项设置,弄了之后一个样,之后再打客服,说要拿到服务网点刷BIOS,要收费。。真坑。。,后来没办法又装了WIN8

网友:
看来又是维修的一难题啊

网友:
装WIN7 还要刷BIOS这事都有,   华硕这是想闹哪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