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CQ42通电掉电

楼主(2014-11-13):
             一台CQ42,客户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检测故障表现为冷机按电源开关通电掉电,电源灯亮下就灭,电流表估计都反应不过来有时从待机0.011跳到0.035,有时跳到0.1几。 会自动反复重开机,按了电源放那边让他自己反复通电掉电可能在几十分钟后会开起来进系统,开起来后所有测试都正常,关机再开也行。 放那边等2小时左右冷机再开又是一样。  拆机发现只要用风枪轻微吹下南桥就能正常上电。 换了桥了一样。 冷机时吹桥正反面都行,而且只要热风稍微过一次就行。 ecbios 都刷过,。没招了啊。大家有什么建议没?

网友:
你查下RTC 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个供电芯片不良了,pg不正常?

网友:
楼主的机器是AMD的嘛

网友:
晶振出问题了

网友A:
看主板有没有进过水或受潮

网友:
重点关注南桥周边元器件....

网友:
要知道吹的虽然是南桥,但受热的未必只有南桥一个。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蛋疼啊

网友:
吹一下北桥看看,

网友:
今天还遇到一台冷机起动不了的主机,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Intel的机器,桥背面没什么大件,都是小电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主板有没有进过水或受潮

主板很干净,而且烤过了

网友:
按时序修啊,但要考虑一下晶振或电容

网友:
学习中,LZ有没有搞定呀?这种问题头大!

网友:
楼主找一下U6把它拆掉试试

网友:
我感觉应该南桥周围的小电阻有问题

网友:
把32.768晶振换了。

网友:
冷机开起来时查南桥的条件,加热后可以开机时再查南桥的条件,通过对比找到问题。

网友:
用烙铁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