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41无显示

楼主(2014-11-13):
今天来个客户,主机开机无显示,CPU RAM 电源逐个排除。最后问题出在主板上,测内存供电电压只有0.5V(之前没修个台式机主板)。先让客户换板,等客户走后把板子研究一番(G41板子现在太贵,不会修也得硬着头皮上啊),没图纸就测到内存电压0.5V CPU电压没有,DDR3应该出1.5 6 吧,经测也没短路,之前修过笔计本主板,遇到过不少电感的问题,于是把1.5V电感过遍锡,还真*脏话*好了·····不会写发上来和大家共享下,以便以后遇到就省事多了·······

网友:
呵呵!恭喜恭喜!

网友:
这么简单?》有点不敢相信。

网友:
有这种事????在下还真没遇到

网友A:
板用久了,电感脱焊,多见。以华硕多见。只要PCB板见变色的,你用40倍放大镜看,很清楚的。

网友B:
没遇到过台式板电感虚焊的。

网友:
这么简单,,,。走狗屎运了

网友C:
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我也遇到过和您一样的问题,不过我是换MOS管和驱动芯片好的

网友:
太神了,你真好运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我也遇到过和您一样的问题,不过我是换MOS管和驱动芯片好的

换好的我倒是遇到过,但加焊电感好的,基本没见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台式板电感虚焊的。

同感,连笔记本的我都没遇到,除了撞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用久了,电感脱焊,多见。以华硕多见。只要PCB板见变色的,你用40倍放大镜看,很清楚的。

下次上图看一下

网友:
只能说幸运

网友:
除非摔过,磕过的电感,开焊的确实少见,过热造成开焊的见过。

网友:
电压偏低 换mos管的就多,电感问题真心不敢相信

网友:
加焊电感好?呵呵……真少见,这么奇葩也遇到了,给你加分。

网友:
运气好啊我怎么没遇到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感,连笔记本的我都没遇到,除了撞坏的

以前老的笔记本DELL  IBQ00电池无法充放电多数电感加焊就好了······插件的电感也是头一次碰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