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DS1102E,测掉电,该怎么测。

楼主(2014-11-13):
我选的是普通或单次的,然后测3V掉电的时候,电压选的是1V1格,1.000MS,然后把表笔接到3V电感上,给主板通电,但是只看到示波器的波形是一条直线,并没有看到3V掉电降低的波形,接地肯定是接好了。请大家帮看下这个该怎么调?

网友:
时间调大点

网友:
高手 调多少

网友A:
下降沿有效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降沿有效就可以了

下降沿该怎么调?麻烦说详细些,多谢了

网友:
楼主应当在网上学习下示波器的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降沿该怎么调?麻烦说详细些,多谢了

在百度搜一下这方面的视频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