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61212T 按开关后电源灯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4-11-13):
如题   按开关后,电流还是待机0.01,没变化  。
偶尔的又能上到0.5掉电,电源灯也是闪一下就灭了。
在论坛上搜了下  和下面这位仁兄的故障现象很想似,不知道那台机器修好没。
SONY PCG- 61212T触发电源灯闪一下无反应,及掉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9083-1-1.html
(出处: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
换过南桥, BIOS也刷过   故障还是一样    没思路了
有没哪位师傅遇到过  指点下  谢谢

网友:
把复位接地,看还掉电不

网友:
路过,期待大神解决

网友:
COMS电池放放电

网友:
是COMS电池放电的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短路啊?

网友:
这种后面可能有小短路不好量

网友:
看着像缺电压。

网友A:
有图纸吗,分享下,谢谢

网友B:
我们这边很少有索尼的机器,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楼主的解决了吗

网友:
有没有换内存试过。

网友:
很可能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很少有索尼的机器,不过我还是想知道楼主的解决了吗

客户比较急  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吗,分享下,谢谢

链接里有图纸

网友:
我感觉供电没有起来完

网友:
不触发 就按不触发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