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50很奇怪问题,谁遇到过。

楼主(2014-11-13):
这是外接显示的效果

进系统跳屏,屏幕跳呀,跳呀。没进入系统前,好好的。进PE没问题,系统换过,硬盘都是换了别的来装的。

更奇怪的是跳屏的时候,一外接到显示屏,外接正常,内屏也正常了。
大家说是什么问题。应该不关屏线,屏幕 的事,因为PE里很正常。装系统过程正常得很。
大家说说什么情况。

网友:
你要是有备用的屏幕的话可以换下试试   晃晃屏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遇到过  HP G4 HM65 独显  同样问题 进系统就闪屏   插上VGA就 正常   做南桥OK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个屏有点特殊,25针的,屏线也没有,这个电脑的集成显卡的。按楼上所说,明天回去做一下,桥看一下。

网友A:
感觉最大可能与供电有关!显卡识别到屏的EDID了吗?

网友B:
屏不是显示了吗,怎么可能识别不到EDID

网友:
可能是显卡或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最大可能与供电有关!显卡识别到屏的EDID了吗?

如果识别不到EDID,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不是显示了吗,怎么可能识别不到EDID

识别信息错误也有可能呀!要不它怎么跳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识别不到EDID,能显示?

识别信息错误也有可能呀!要不它怎么跳屏呢?

网友:
等楼主做桥的结果了

网友:
今天重装了一下显卡驱动,让客户拿走了,也不知道顶不顶用。需要时间来证明。呵呵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识别信息错误也有可能呀!要不它怎么跳屏呢?

那这样的话刷EDID就可以了吗

网友:
用了这么 ,都没回来,应该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