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百思不知意为何?

楼主(2014-11-13):
VA 不论经哪个二极管过去都是约13.4V电压,都会导通三极管或MOS管,导通后,VA经电阻接地,接地后不是被拉至至0V 了么?这么做是为何,请高手指点,我理解错了还是怎么会事儿??

网友:
适配器过电感后产生19V     VA电压

网友A:
根据我的理解  那二个不是普通的二极管  是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 本身有着一定的耐压值    打个比方 PD15的最高耐压值 是20V   那么当VA的电压不正常   超过20V时  这时PD15就会反向击穿  三极管就会导通  VA拉没  防止VA电压过高  烧毁元件      你只截了这么个小图  我只能理解到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理解  那二个不是普通的二极管  是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 本身有着一定的耐压值    打个比方 PD ...

上面说错了  稳压二极管是稳压值    同时当VA的电压正常的时候 也就是19V的时候   VA是不可能从PD15的负极流向正级   因为只有超过它的稳压值后  才会反向击穿

网友:
我也很困惑PQ24在不断开关工作啊?

网友:
电路正常工作过程:VA-PD15-PR114-PQ25 的2、1脚到地。PQ25的3、1脚导通拉低PQ24的G极,PQ24截止。PD15稳压值5.6V的,所以是通的,PD14平时不会导通的,作用是保护PQ24。

网友:
不会,有限流电阻的,

网友:
那是稳压二极管,平时不导通,主要是保护电路的,电阻限流的。即使发生短路对前几负载影响会降到最小

网友:
六楼的很有道理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B:
pd14和pd15一个有安装一个没有安装,稳压二极管,超过稳压值会反向导通

网友:
齐纳二极管稳压值5.6V,19v VA经二极管还有13.4v,同六楼所说经PQ25  2脚至1脚内置电阻接地分压,使PQ25导通。拉低PQ24控制基,使PQ24截止,但VA被拉低后还能导通PD15二极管么?

网友:
这是广达OT1    HP-NX69320图纸中电池充放电隔离保护中的一小部分,有时间研究的侠客侠女们请留QQ邮箱,俺发你们

网友C:
个人见解:理解如下,适配器插入时VA=19V,PQ24是不能导通的,那么,分析得出,在VA=19V时,PD15稳压值5.6V 经PR114  PQ25  BE结 电阻 到地,形成分压,引发PQ25导通, PQ24 截止,VA不能通过220欧电阻到地,PQ24应当是个中功率MOS比 普通信号MOS体积要大一点点的那种,
然后,此电路的作用是这样的:当适配器电压变低到某个临界值时或者拔掉时,PD15不能击穿或者击穿 所产生的电压不足以导致PQ25导通,那个VA的某个电压,通过PR13直接导通PQ24把VA电压通过220欧电阻 拉到地,迅速放电,将VA电压快速拉低,从来更快速的把电压转换到电池模式!、
以上分析仅个人意见,具体要参照PQ25内部电阻阻值来计算VA临界电压是多少V,
插适配器19V时,PQ25是一定要导通的,PQ24是要截止的,就对了!
再者个人认为,此电路,可以有,也可以无,应当是不影响正常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14和pd15一个有安装一个没有安装,稳压二极管,超过稳压值会反向导通

PD14带* 没装,还是看图少,不仔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见解:理解如下,适配器插入时VA=19V,PQ24是不能导通的,那么,分析得出,在VA=19V时,PD15稳压值5.6V ...

PQ25三极管导通后,C至E极不会导通么?三极管的3脚不会流向1脚么?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D:
就这个小图而言就感觉没意思了,PQ25导通后,PR113 上端19V下端接地为0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这个小图而言就感觉没意思了,PQ25导通后,PR113 上端19V下端接地为0V。

谢谢参与!AV为0V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参与!AV为0V正常么??

就这图而言,应该是为了产生VA_DIS_G 这个低电平的信号。

网友:
VA经PR113接地后是多少V电呢??

网友:
爱尔思坛的讲解正确

网友F:
简单理解为:低于一定电压,后面场效应管工作,高于一定电压,前面三极管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简单理解为:低于一定电压,后面场效应管工作,高于一定电压,前面三极管工作。

  VA经R113接地后VA  电压是多少??

网友F:
VA经R113接地后,VA 电压保持不变化。
因为PR113阻值为220千欧姆,很大。
根据公式: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阻,所以电池放电电流在零点几毫安,故电池两端电压保持不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VA经R113接地后,VA 电压保持不变化。
因为PR113阻值为220千欧姆,很大。
根据公式:电流等于电压除以电 ...

能再解说下PR111:220/2512 是多少阻值的么?2512是它的规格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再解说下PR111:220/2512 是多少阻值的么?2512是它的规格么??

PR111可以理解为:220欧姆的大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