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触发,肿么修?

楼主(2014-11-13):
接上19V  过保护隔离,EC得到,供电,晶振起震,南桥供电电,南桥晶振起震,读取BIOS,发出控制到待机芯片产生3,5V        现在感觉很乱很乱,求大神帮我整理下思绪。感谢

网友:
你这不是一般的乱啊  还有N多信号你都没说  真不知道怎么帮你整理

网友:
接上19V  过保护隔离,EC得到,供电,晶振起震,复位。发出控制到待机芯片产生3,5V  ,发RSMRST#到南桥。南桥供电,南桥晶振起震,RTCRST正常。短接开机针有高低高跳变,EC发到南桥有高低高跳变,南桥发SLP-3高电平到EC,EC发开机指令触发。

网友A:
南桥五大条件,EC六大条件

网友:
先心里不要乱,谁都要走这一过程,细心一个一个条件测,做到心中有数,有哪几个条件要测的?
不能见多点就乱了,做这行就是要这样的,你少测一项,就让你多走一大趟弯路,还是走到原来的少测那项上的。

网友:
SB或者EC的BIOS呢?你还有一大堆没测呢??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先把基础打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五大条件,EC六大条件

老兄能不能详细解说下

网友:
把各家时序看看 就明白了

网友:
  来个简单点的,小待机供电 EC  桥 ,小待机供电就是EC的供电,没有就按待机修,上面有了就看EC了,一般都是EC BIOS问题和芯片坏,以及休眠LID信号问题,其它的就不熟悉了,再然后,EC发出触发信号给桥,桥收到后没SLP信号出来,就是桥这边的问题了,桥的供电时钟RSMRST以及桥本身,再然后,桥发出后EC收到没发出来,可能EC问题BIOS问题,EC收到后,发出电路开启信号之后就是上电问题了,缺电压会掉电缺系统供电会掉电之类的。才疏学浅,只有这么多了

网友:
学了一点点

网友:
你修的是什么机器  说一说

网友:
建议跟饼哥学一个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