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在没有图纸情况下的一些关键测试点,大家来补充,错的地方请纠正

楼主(2014-11-13):
一:没插适配器,测各个电感对地100以上,cpu供电电感对地值较低是正常的,各场管栅极对地值
二:在测各个电感对地值均正常后,插入适配器,测3v5v待机是否产生,是否有待机电流。测公共点是否有电压,测3v5v上管d极。有的是触发之后产生3/5v,按开关触发,看看触发之后3V5V是否产生,3/5v电感,如果没有,根据芯片型号去相关的芯片查询网站收索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供电输入。REF,VREG3,VREG5.EN线性开关脚,boot脚,3v5v场管栅极,3v5v开关脚,pgood脚。
三:触发后的关键测试点。不触发,测io供电,复位脚。南桥32.768晶振。南桥供电,和复位。
四:内存关键测试点。ddr2 与 ddr3供电脚199.二代时钟脚197.数据总线195。三代时钟脚202。数据总线200.五;时钟关键测试点:pci11脚,13脚。pci22脚平台复位脚。

新手写的不容易,知道的都来补充哈,大家互补才有进步。说的不好的哥哥姐姐们都纠正哈,学维修我觉得还是要总结,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了印象才深刻,这样才知道自己学到那里,那些地方该补,那些地方不清楚。我没有花钱去学校,这些都是在店里平时看资料自己总结的,也感谢迅维给的这个平台,让我们都能交流学习,

网友:
对于新手的我来说 觉得很好。谢谢了

网友A:
很不错很不错问题是3,5v电感位置我都找不到啊,还有笔记本pci插槽在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很不错问题是3,5v电感位置我都找不到啊,还有笔记本pci插槽在哪啊

无线网卡接口, 不过楼主写的这个是比较老的机器了

网友:
总结的够详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接口, 不过楼主写的这个是比较老的机器了

维修经验少啊,我看的资料都是老的,新的找不到啊,大家都补充下子,是机子他就有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接口, 不过楼主写的这个是比较老的机器了

无线网卡接口是pci!感谢,3·5v测试点有具体 方法找m

网友:
我也是小小白,一注册就是的

网友(2016-03-30):
写的挺详细的

网友(2016-07-18):
 很好 总结的够详细了,谢谢。

网友:
我也来补充:没有图纸测量6脚管子的第四脚 为转换电压 输出 测量小5脚管子的第1 2 4脚 1.2脚是信号输入脚 4脚是输出脚 一般是好信号!

网友:
没有图纸测量6脚管子的第四脚 为转换电压 输出 测量小5脚管子的第1 2 4脚 1.2脚是信号输入脚 4脚是输出脚 一般是好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