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AMSUNG三星

楼主(2014-11-13):
        邻居的一台式电脑用三星EX1920NW显示器,开机后黑屏;用别人正常的三星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工作,说明是原配三星显示器故障。拆开故障显示器,测量开关电源输出电压,15V的输出正常(既然15V电压输出正常,说明开关电源工作正常);5V的不稳定,不断地在2V至5V之间变换;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也不断地一亮、一灭,和电脑主机没有正常开机时的情况一样(用正常显示器的数据连接线连接试过,也没有效果,说明电脑信号已经送进显示器,不能使显示器正常工作)。
       由于本人没有修理过电脑显示器,不能判断故障原因,谨请老手赐教。先谢过!

网友:
就近找个电脑店送过去修修吧 自己别倒腾坏了。话说现在客户都会自己动手修了。

网友:
检查电源板上的小电容吧

网友:
5V附近的电解电容换了包好。

网友:
你也无法进一步检查,所以还是送专业人员维修吧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指教!
       本人在10多年以前,曾经连续指导、开办过近30年的“广播电器修理部”,维修家用电器、广播设备及工业电气,只因年纪大了,家里又没有这方面的后继之人,修理部关门歇业近10年了(修理用仪器设备及大量零配件尚保留着),本人也长期云游在外,没有学习电脑的维修技术、承接电脑维修业务(电脑的使用,尚具一般水平)。只是每每回到家里,总有邻居或亲戚送来各种电器来要求修理,难于推辞,遇到显像管显示器或电脑的开关电源“硬”故障,往往还能应付修理,现在送来的是液晶显示器,这是第一次碰到,由于不了解其中的原理,有多个疑问要向各位请教:
      1、液晶显示器的开关电源送出15V、和5V电压,是显示器插入电源以后当即会输出的,还是受到显示器自己的电源开关按钮控制、或者电脑开机以后送信号过来控制?没有看到液晶显示器的开机辅助电源电路,本人以为显示器插入电源以后就会有较低的电压输出;按一下开机按钮当即会输出正常的15V、5V电源;开机按钮应该使用其中的5V电源,不知对否?
      2、正常的三星液晶显示器接通电源以后,当电脑没有启动时,显示器的指示灯是一亮、一灭轮换,显示器仍然保持黑屏,和我手头故障显示器表现一样的。这是电脑信号直接控制液晶显示器显示,还是通过控制开关电源输出(5V)电压来间接控制显示器? 我怀疑是后种控制方式,所以不敢肯定手头的显示器是开关电源故障。
     3、液晶显示器开关电源中的“光耦”,是否和其他开关电源一样,仅仅是由接收输出电压采样电压来控制、稳定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还是接收电脑信号来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
    4、手头的故障液晶显示器2012年出厂,我总觉得电容器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当然,损坏的可能性会有,我接受楼上几位师傅的建议,拆下来查查。

网友:
        逐一拆下5V电源电路中的三个滤波电容(滤波电感前2个10V1000uF、电感后1个10V330uF)检查,电容容量正常,焊回去试机,故障没有改变。

网友A:
重点检查5v输出电容  431  还有50v 10uf小电容  最大可能性是电源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5v输出电容  431  还有50v 10uf小电容  最大可能性是电源ic

      谢谢!我再去查查。      一个疑问是15V电压输出正常而且稳定(可能还没有负载),只是5V电压不正常(可能负载超过)。

网友:
        在15V电源上接一个120欧姆的负载电阻,此电源电压就和5V电源一样不断跳动(2V到10几V之间跳动),可见原先15V电源输出稳定是假象,是由于空载造成的(开关电源关闭瞬间由滤波电容供电给测量仪表)。
       因此可以断定是开关电源间歇工作造成的故障,有可能是5V电源负载短路造成过电流保护和工作不断交替。于是跳开5V电源通路上电感线圈的一只脚,在上面和电源负极之间接一只24欧姆线绕电阻,让它成为5V电源的唯一负载,试机,结果电源故障依旧,由此排除开关电源负载短路问题,初步判定纯粹是开关电源自身的故障。

网友B:
楼主这说的挺明白的。。。看样子也是个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说的挺明白的。。。看样子也是个大师

不敢当啊。修液晶显示器,我第一次接触,完全是小学生,恳请大家赐教。

网友:
        昨天到当地电子元件商场,买到431,买不到开关电源集成块ICE2QR0655;只好转到数码城,向显示器修理点买来一块。换入431以后故障依旧,换入新买的0655以后电源停振,跳变的5V也等于0。只好重新将原机的0655放回去,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