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一宏基主板

楼主(2014-11-13):
客户拿来一宏基主板,无待机,量11171脚为0.9v电压不正常,直接从5vsb飞来,仍然无待机,网卡明显发烫,摘掉!亮机!

补充内容 (2014-11-14 19:28):
1117 3脚为0.9v,说错了

网友A:
你这维修台真干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维修台真干净呀

没办法,板子多,地方小。

网友:
为啥不先用“摸大腿法”判断附件在量供电呢?

网友B:
“量11171脚为0.9v电压不正常”)——这1117的1脚是地或者ADJ端。

网友C:
楼主不先打一下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量11171脚为0.9v电压不正常”)——这1117的1脚是地或者ADJ端。

11171脚应该是待机3.3VSB电压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先打一下阻值?

嗯,这里可以测量下中间脚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D:
量11171脚为0.9v电压不正常,直接从5vsb飞来难道这里1117电压输入脚与这个电压测试点之间断线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量11171脚为0.9v电压不正常,直接从5vsb飞来难道这里1117电压输入脚与这个电压测试点之间断线了吗?

1117  3进2出 1 ADJ 或GND

网友:
引用 网友E:
1117  3进2出 1 ADJ 或GND

嗯,看来是我理解错误了,1脚ADJ 或GND定义具体还要看1117是可调还是固定输出类型的。

网友F:
不会是后级短路烧前级吧

网友:
这个飞来的是1117的输入脚5VSB

网友:
建议先测量5V对地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会是后级短路烧前级吧

你理解错误了,这里5VSB电压输入异常也会影响3.3VSB正常值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11171脚为0.9v电压不正常”)——这1117的1脚是地或者ADJ端。

sorry,说错了,3脚为0.9v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1脚应该是待机3.3VSB电压测试点。

1117 的3脚为vin,我说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171脚应该是待机3.3VSB电压测试点。

1117的引脚排列你到底懂不懂呀?

网友G:
楼主维修有年头了啊!!从桌子的面就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维修有年头了啊!!从桌子的面就能看出来!!!

一般般吧,给别人打工的,店里的工作台,确实有点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错误了,这里5VSB电压输入异常也会影响3.3VSB正常值输出。

这要看具体的电路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