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精英662/1066+T-M主板

楼主(2014-11-13):
今天来了这个板子

上电后各种电压全没有,先量内存供电吧,1脚负载0.4v偏低,这里走了条弯路,直接拆了负载供电ic

换完ic故障依旧,发现pcie插槽旁有一颗6.3v1000uf的电压鼓了,更换后电压正常,竟然亮机了!

不明白,量这个电容的正极电压,为5v,应该是5vduel被它拉低了吧。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6.3v1000uf这里应该是起到5vduel电压滤波输出作用的,它本身的正极也有连接到供电ic 的VCC脚。

网友:
6.3V的电容不应该用到5V的电路,用到3.3V电路的还差不多

网友:
没查图,也没跑线,直接看到鼓包电容换掉好了。

网友:
是电容漏电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