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oltek主板卡在logo之后,什么原因

楼主(2014-11-13):
联想soltek主板卡在logo之后,能进bios,把外设都关闭了还是如此,把网卡和声卡摘了,故障依旧,加南桥,故障依旧,什么原因。明天换io试试。

网友A:
换I/O的话,我看就免了,刷BIOS试试吧!

网友:
再次见到soltek主板主板感到很亲切,想当年这个牌子的想、主板不少修。 楼主,祝你早点修好

网友B:
串口芯片,有1394接口芯片的先拆。

网友:
挡LOGO我只知道干完外设干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I/O的话,我看就免了,刷BIOS试试吧!

找不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芯片,有1394接口芯片的先拆。

这个板子没有,还有什么可能?

网友C:
问题是上次我遇到一块DELL主板卡LOGO,干完外设  换了南桥还是卡LOGO啊,进不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上次我遇到一块DELL主板卡LOGO,干完外设  换了南桥还是卡LOGO啊,进不去BIOS。

我碰到过的品牌机主板卡logo换南桥能解决一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