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桥虚焊了,可以用热风枪加焊吗?

楼主(2014-11-13):
我自己加焊过几个主板都失败了,刚开始出好就都动不了,后面可以动了,等冷却后发现桥已经短路,我之前在厂里吹BGA都是用大风筒吹的,成功率有90%以上,为啥现在用风枪加大头的风嘴吹不行,好像加热好慢,现在我都不敢吹桥了,报销好几个了!就各位有什么技巧和好的方法吗?

网友:
风枪可以确认故障,但要解决,还是要BGA

网友A:
用2个风枪 底部一个210度以内 上面的350 底部加热5分钟再吹上面

网友:
  风枪 吹的话用不了几天就回来了,运气不好桥 会挂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个风枪 底部一个210度以内 上面的350 底部加热5分钟再吹上面

正解,楼主在没有BGA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一试,也可以把板子放到烤箱里150°烤一段时间后,拿出来快速装桥,别让板子冷却了,回流很重要

网友:
一直都是电炉子+850+BGA风嘴+金宝+测温线+心中的温度曲线。主板显卡基本没失败过

网友:
最好上BGA,没有BGA可做个土炮,一定要重视下部预热。

网友:
现在的桥大多是无铅的,熔点较高

网友:
返修率很高吧!!!

网友:
下面用加热台,上面用风枪出怎样?我在网上花了七百多买了个风枪,还有加热台套装!就是加热台是全面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