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测量的第一块华硕不触发主板

楼主(2014-11-13):
主板型号 华硕M3A78
拿到板 先检查外观 有几处拆过 烙铁 焊过的痕迹 不管他先测量再说
经测量 PCI 3VSB阻值: 230 PCICLK: 614 PCIRST# :571 . PCIE 3VSB: 235 PCIECLK:540  PCIERST#:595
USB阻值 :29
CPU供电阻值 302   桥阻值:10  总线阻值 473 内存阻值 190
VCCRTC :2.96VV  RTCRST# :2.96V   32.768晶振 一脚电压为0.37V 一脚为0.45V
条件正常就插上ATX电源 点了开关 没反应 就按照徐老师说的时序开始量 开关针 一脚电压有5V
此主板用的是IT8712的IO 所以测量IO的 67脚供电有5V 再测 75脚 5V 按下开关有高低高的跳变 然后测72脚 5V 按下开关 也有跳变 接着量 71脚 高电平跳变也正常 最后测76脚 5V按下开关后变为低电平 0V跳变和条件 都正常啊 为什么不上电呢  ? 想了一会突然想到如果想上电绿线必须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 此时就去量了一下绿线 还是为高电平 说明IO 的76脚没有拉低绿线 说明绿线到IO之间有断线 ,然后断电 二极管档测量一下 到绿线之间有没有通一量果然 是断线了, 特意跑了线发现, 原来是老师故意刮断的。
  一开始觉得是桥短路特意去问了一下老师 老师说思路不对,后来才想的思路。
总结了一下 维修前一定要观察仔细 思路清晰 否则会走很多弯路。
    一个小小白发的第一个帖子 没什么技术含量,望各位大神 不喜勿喷。   谢谢大家

网友:
实习板子呀!做了假设。高手都是从这慢慢走来的。

网友:
思路决定出路

网友:
ASUS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未来的高手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你的思路呗

网友:
根据时序来就是

网友A:
老师就是这样出试卷的

网友:
上面写了啊

网友B:
USB阻值 :29   ——不正常!

网友C:
我量的那块运放输入脚的分压电阻被人换了 我连跑线再打值 又测场管 又怀疑电容电阻坏 纠结郁闷  不知道哪个神人给换的 用心良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量的那块运放输入脚的分压电阻被人换了 我连跑线再打值 又测场管 又怀疑电容电阻坏 纠结郁闷  不知道哪个 ...

按照思路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阻值 :29   ——不正常!

有点低 但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就是这样出试卷的

嗯 是的 这样也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感谢你的帖子  学习了不少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了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