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G7M-P内存供电怎么也出不来

楼主(2014-11-13):
双敏UG7M-P主板,内存供电怎么也出不来,主供电芯片为f72815sg,上管d极有5v电压,3.3v怎么也出不来,供电ic的供电与开启都正常。

更换一套供电ic、上下管,出了0.5v的电压,和3.3v差得太多,还是不行。再更换一套供电ic与上下管,内存主供电一点也不出了,0v!供电ic的供电与开启都正常啊,搞不懂了,随后找了几张料板,打了下供电ic处的5v对地,都为300以上。可是这个双敏板子为110多,量了下atx接口处的5v对地阻值也是110多,感觉不正常,可是不知道从哪里查起了,大神给支支招!

不出内存供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5619-1.html

网友A:
“上管d极有5v电压,3.3v怎么也出不来”-----这3.3v电压是什么供电?

网友B:
芯片条件都满足了?满足了那就换一个芯片呗

网友:
1.5.7正常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d极有5v电压,3.3v怎么也出不来”-----这3.3v电压是什么供电?

可能是从输入电感那边过来的电压。

网友C:
单桥的,N61,加焊吧,加焊不行就扔掉吧

网友D:
看看他可能还受控于某个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d极有5v电压,3.3v怎么也出不来”-----这3.3v电压是什么供电?

可能是从供电输入电感那边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桥的,N61,加焊吧,加焊不行就扔掉吧

呵呵,这个我喜欢,主板这没必要花太我功夫修,最好是能让客户换。这样既省时间又能多赚一点,还能有更多的料板。

网友E:
看不懂额!你说的上管5V,下管那个脚应该是1.8才对?

网友F:
内存的电压还去了CPU和桥,不是内存供电的问题,重查后面。

网友G:
有开启EN没输出控制电压换f72815sg

网友:
电流表强加个1.8V,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条件都满足了?满足了那就换一个芯片呗

仔细看,我已经换了两套了。

网友:
已经换了两套了,芯片加两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d极有5v电压,3.3v怎么也出不来”-----这3.3v电压是什么供电?

内存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他可能还受控于某个芯片的

它是受控于南桥的s5信号,en处为高,说明信号已经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不懂额!你说的上管5V,下管那个脚应该是1.8才对?

对对对对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存的电压还去了CPU和桥,不是内存供电的问题,重查后面。

笔记本供电有测量点,可以把锡断开查,台板的前后级怎么断开查,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开启EN没输出控制电压换f72815sg

已经说过换过两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7脚我知道,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发过来。。。

你怎么当的实地学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怎么当的实地学员

那你说,从哪里发过来的,我学习一下。。。

网友:
电源的pg出来后经过三极管控制,pg为高时,7脚为高,反之为低,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