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不了机怎么查?

楼主(2014-11-13):
  手里有一块主板,华硕的 P5GC-TVM/S,是别人修过的 没修好  cpu上边断了4 ,5根线  - - 感觉是信号线,都挨在一起的,所以直接飞线    有两根连着串口芯片就不接它了,补好其余三根后 上电 ,无复位,一测 其余供电正常 cpu无供电 ,看下管理芯片  我擦,芯片被焊反了 我不知道上家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焊回来再说吧,再次上电,跑马 显示 进pe 打算装个 系统,没想到关不了机  屏幕还有显示,不过键盘指示灯灭了 没反应,喵了个咪的 ,我只知道开机时序,不知道有没有关机时序呢? 不知道是不是cpu供电管理芯片问题,还是那两根没补的线影响的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
先把那两根线补上再说。

网友:
你知道开机时序就好办了,关机按照开机时序倒着往前查

网友:
二修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可以将主板的型号说出来吗?

网友:
同问 一个联想g31的板子  换了GB的桥好了之后系统关不掉机只能强行断电..刷过bios无用  求解决案例...

网友:
二修,要技术过硬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