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层问题导致无集显电压

楼主(2014-11-13):
                                            联想昭阳:E47L 集显     版号:DAOKL9MB6F1
   机器是客户发来的,裸板,说是无集显电压,刷过EC BIOS, 其它
未动。1:上电,测电感电压只有集显电压没有。2:确保万无一失,往前查了PLTRST# PROCPWRGD 正常,3:测量集显电感后端,上管G极《示波器》, 无反应。心想CPU应该没有发出第二次SVID。4:示波器抓取内存SMBUS如图:                                                                                                 。但内存排阻无波形。5:测量BIOS 1脚 2脚  都是只有一下就没有了。6:这时黄老师正好过来了,他看了波形说:感觉过内存了,查查内存条件,复位。其它都没有问题,只有内存复位0.67V,不对啊。对地值正常,DDR3_DRAMRST#连接R332如图:                                                                                                    先拆了R332,连接Q28一端电压还是0.67V,说明和内存槽这边没有关系,拆了Q28后内存那边1.5V正常了,但是,还是没有集显电压,没变化,如图:                                                                                                    心想,装上Q28为什么就变成0.67V,CPU换了一样的。走错路了,不应该啊。先放下开始修如图:                                                                            7:第二天下午,准备再修这个机子,心想,就这几个东西,一定要修好。如图:                                              按照几率前后顺序,二代CPU6个电压,第一个先查内存模块供电,几率原因,一查竟然0V,心里暗笑,修好率99%,如图:                                                                                          +1.5VCPU 是内存模块供电 。                           1.5_ON只去了上面这两个地方,都测了阻值都正常,没办法一个一个拆,PQ53,PQ21,PQ25,上拉电阻都换了,还是一样,电阻前端有后端就是没有,现在只有一种可能,板层有问题,如图:

                                                                      把东西焊回去,  如图:                                  EDID                                                          因今天上传有限,有些图片不能及时上传,请谅解,有什么疑问可以交流哦。在此感谢黄鑫船老师,如果对你们有帮助,就给点辛苦分吧。

网友:
那修没修好呢?

网友:
修好了,上面有图片,还有,EDID.

网友A:
给你赞一个,很难去想板层居然还会拉低电压   板层断线倒是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赞一个,很难去想板层居然还会拉低电压   板层断线倒是不少。

是啊,第一次遇到。

网友:
这故障确实不好查

网友B:
确实不错的维修例子,波波也很到位啊 ,我的波波老是接地不良有什么技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错的维修例子,波波也很到位啊 ,我的波波老是接地不良有什么技巧么?

把接地的中间线剪掉换根线。找根线在焊到原来的小夹子上。

网友:
楼主可以透露一下收客户多少钱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你赞一个,很难去想板层居然还会拉低电压   板层断线倒是不少。

板层问题有时候是会拉低电压的,这里不用过孔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切断电阻没有电压产生的后端与PQ53本身3脚控制级原来相连的线路,然后从15V电压测试端飞线到对应PQ53 3脚就行了。

网友D:
精睬!集显没有电,查内存的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板层坏,那就整个报废了

网友:
高手啊 板层问题都查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睬!集显没有电,查内存的的工作条件了,

恩,CPU内存模块,没有供电,导致内存复位电压偏低,不过内存,导致没集显电压。

网友E:
修电脑难呀,要细心和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层问题有时候是会拉低电压的,这里不用过孔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切断电阻没有电压产生的后端与PQ53本身3脚 ...

不行,线是经过PQ53的三脚然后经过,过线孔,到另一个地方,经过过线孔,连接PQ25,必须把这两个过线孔,分别和PQ25.  PQ53,断开,有一端连接都不行。都会拉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电脑难呀,要细心和耐心

是啊,今天修了个,上家修的,做桥做掉了个电阻,导致不开机,修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精睬!集显没有电,查内存的的工作条件了,

因为cpu集成北桥啊,小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讲算理解了,必须把这两个过线孔,分别和PQ25. PQ53断开你指的是切断过线孔与PQ25和PQ53控制级相连的 ...

恩,两边都要断开。有一边连接都不行,我试了,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总结:因是6系列的,CPU收到DRAMPWROK,后工作正常下,会发出,内存复位DDR3_DRAMRST#。而集显是过了内存后,CPU在此发出SVID给CPU电源管理芯片,开启集显电压 ,因CPU内部的电源管理模块没有电压,导致内存复位电压偏低,从而不过内存,导致无集显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