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PS51020待机电压问题

楼主(2014-11-13):
ASUS PS51020 插上适配器后,测量各引脚电压,请问是否正常?
针对华硕z99h56jn不加电问题,现裸板插上适配器测得,PS51020 24PIN VIN有19V输入,6PIN DDR为17.8V。30 16PIN VBST1 2为4.5V。其他引脚皆为0V.

请问如此电压是否正常?
图纸上15脚 Vref=0.85V, 但实际测得15脚电压为0V.  是否正常?

本人小小白,望达人们指点迷津。

补充说明:
按下开机键后 PS51020(U5100) 15脚INV2 为0.86V (图纸上Vref=0.85v)。22脚VREG5 为4.98V (图纸标称为+5VAO)

网友:
附上图纸
A8JP

网友A:
9脚10脚电压呢?是开启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9脚10脚电压呢?是开启信号的

那两个脚都为0V
怎么破?
此2脚电压在待机和开机状态应为多少电压? 如果没有电压 我接着应该检查哪部分原件。
还请版主指点

网友:
同小白帮你找的,控制信号从EC来的....

PS51020工作原理分析;
引脚号 引脚名称  引脚功能
1 INV1 1通道误差放大器输入端 ,
2 COMP1 1通道误差放大器输出端
3 SSTRT1 软启动控制端
4 SKIP 低噪声控制端
5 VO1_VDDQ 输出电压检测端
6 DDR DDR基准电压输入端
7 GND 接地端
8 REF_X 10V偏置基准电压输出端
9 ENBL1  使能控制端1
10 ENBL2  使能控制端2
11 VO2  输出电压检测端
12 PGOOD  POWER GOOD信号输出端
13 SSTRT2 软启动控制端
14 COMP2 2通道误差放大器输出端
15 INV2  2通道误差放大器输入端
16 VBST2 2通道BST供电电压输入端
17 OUT2_U 2通道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18 LL2  输出电流检测端
19 OUT2_D  2通道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0 OUTGND2  接地端
21 REG5_IN 外部5V电压输入端
22 VREG5 60mA,5V线性电压输出端
23 TRIP2 通道2过流监测输入端
24 VIN 供电电压输入端
25 TRIP1 通道1 过流检测输入端
26 OUTGND1 接地端  1
27 OUT1_D 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28 LL1 输出电流检测端
29 OUT1_U 开关管驱动信号输出端
30 VBST1 1通道BST供电输入端
TPS51020工作原理,首先有  VIN  18V供电,和相当于SHDN的DDR18V供
电,  供电有了后会产生vreg5  5V的线性电压,如果没有可能是后级有短
路,先量一下电感有没有短路,如果没短,查VBST1,和VBST2,有没有4,5V的.
电压,VBST脚是通过一个电容连在电感上的,VBST的电压是通过一个二极管连
到VREG5过来的,后级有短路的话会通过一个电容拉低VBST的电压,有了这4点)
的电压才会有后面的REF  2,5V的电压,vreg5  的5V电压没有的话REF2.5V是
没有的,然后有3V5V的开启电压, ENBL1, ENBL2 开启电压是3.2V,同时还
有VREG5IN的5V电压是从外面发给TPS51020的,,    有了以上的条件3V5V就
会输出了。之后发出PGOOD电压。             还有一个6脚的DDR ,AC-BAT-SYS
18V的供电,如果没有会不出5V的线性电压。

网友B:
楼主修出来了吗,有图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出来了吗,有图是很好修的

没呢 不是专业维修的 只是自己的老本子坏了 不想放弃治疗 就自己拆了捣鼓捣鼓  自己从0学起 也没人指导 正愁呢

网友:
测开机键SW6的1脚 有1.76V电压
看前辈的帖子此处貌似应该有2.4V电压才正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30265-1-1.html
那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呢?

网友:
测U5401   5脚电压为+3.33V 1脚+19V  而测2脚和3脚时 有很大火花  请问这是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