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那个大的NEC大电容

楼主(2014-11-13):
  今天来了一个客人,交待下机的情况就开单报价走了,是东芝的什么?我都懒得看了,
上电进系统,一到滚动条电流升到2.34A,啪的一声就掉电了,XXX的,真的是如客人所说的,那就试下进PE看看啦。一到打开桌面时又掉了,真的太准时,就2.35A,一分不差,一分不少的。
   我三下五除二就拆开机,慢慢浮出水面了,一见个U下面就那个NEC大电容,,送钱来的,在迅维里高手们都讲得最多了,先做了它再说,于是烙铁一下,全拆完,从料板上也拆下6只可怜的中电容,搞上去,也要搞上一阵间,来个图看看我的杰作,

哈哈,有一只不是一样的,快就是那样的了,随便它了,试下效果先,

再看看电流的情况,

它正稳稳的保持在可靠的电流值当中,那就来个全图

报客人,明天取机,系统不用管,他自理,哈哈,此机修好,烤机2小时,放在已修机柜。

网友A:
我修好的同时,想问一下高手们,这个能不能只用4只中电容呢?连线还要有待改进一下,下次我会做得更好的。

网友B:
四个就可以,最好是5个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就可以,最好是5个以上

哦,那我就用多了,浪费

网友:
平常都用六个才放心

网友:
4只容量大就可以

网友:
330 四只就行?

网友C:
中间的不好焊吧……

网友:
焊的可以了,恭喜楼主。

网友:
像此类故障能收多少银子,先报价,后修不好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大一点更好,电容温升低。

网友:
四个没问题 我以前也是6个 这几次发宏碁的4736ZG 我都是 四个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好的同时,想问一下高手们,这个能不能只用4只中电容呢?连线还要有待改进一下,下次我会做得更好的。

话说我还没换过6个的,四个还没返修的

网友:
神啊,给我来一万台换电容的吧

网友:
不会是L600吧   修了n台了    通病   还有宏基4736   经典的机型

网友D:
学校老师讲过,天天 看 论坛发大电容,还没遇到一个大电容的呢,捡钱了  。

网友E:
上面的电容都是330的吗?

网友F:
我平常都是用3个330的 我同时更牛他都是用2个 也没见反修

网友:
2个330 好像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不好焊吧……

搞条火线扭成麻花状放到中间加锡飞到边上就好

网友:
通病,好修呀!

网友:
换四个从未返修。。

网友G:
如果用470电容的话2个都够了,330的话至少4个,用6个到死也出不来问题,怎么二次收费呢

网友:
这种故障我一般使用的是四个330的电容 那样很好焊接 中间不需要在去连接。

网友:
东芝L510吧,通病来的。送钱钱来了

网友:
都是修烂的毛病啊

网友:
上点有技术含量的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平常都是用3个330的 我同时更牛他都是用2个 也没见反修

我之前用四个,一个多月就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面的电容都是330的吗?

都是330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校老师讲过,天天 看 论坛发大电容,还没遇到一个大电容的呢,捡钱了  。

修的时间长了,绝对会遇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470电容的话2个都够了,330的话至少4个,用6个到死也出不来问题,怎么二次收费呢

绝,绝对支持小哥你,真是经商的天才,我服了你,是不是饼哥教的?

网友:
我每次都是加一个上去,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绝对支持小哥你,真是经商的天才,我服了你,是不是饼哥教的?

不是饼哥教的,是后来听人家说的,是吧,加4个用个半年再回来还能再收一次钱,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