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HP M1005复印机复印的时候连续出现两张纸

楼主(2014-11-14):
如题,复印的时候,第一张纸正常,但是接着马上又出现第二张纸,第二张纸是空白的纸,已经更换过搓纸轮了,会不会是不是分页器的问题还是检测纸业的传感器问题?求指点一下。因为很不修打印机,配件很不有,所以没办法进行替代式来维修。

多谢

网友:
其实,那个什么问题,都没有的啊,只是,纸有点潮湿样啊,你可以,,,纸,换干点的,搞不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了啊,呵!!

网友:
新纸张有静电,容易吸到一起,你在放入纸箱前,将纸捻一遍,划开相互吸在一起的纸张,另外注意纸张不要潮了,如果受潮也易出现连续出2张纸

网友:
查纸张离合器~~~看下离合器上的海面是不是没有了~

网友:
是的,查继电器,也叫离合器是控制搓纸轮转动的,顺着搓纸轮找,

网友:
搓纸离合器问题

网友:
离合器海绵太粘了,弄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
离合器的问题。

网友A:
先查纸张是否受潮了,在看机器戳纸轮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纸张是否受潮了,在看机器戳纸轮是否有问题!

这样的顺序试试!

网友:
离合器是控制搓纸轮转动的,顺着搓纸轮找,

网友:
看看继电器    有可能是继电器不弹下去没弹上来

网友:
谢谢各位,修好了,确实是离合器的事情。

网友B:
两张是一起出 还是第一张出完后出第二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张是一起出 还是第一张出完后出第二张

两张一起出。并且在快要出第三张的时候就卡纸了。

网友B:
两张一起出 进纸轮跟分页器 问题。在快要出第三张的时候就卡纸了  离合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张一起出 进纸轮跟分页器 问题。在快要出第三张的时候就卡纸了  离合器的问题

谢谢兄弟,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离合器有问题,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离合器勾不当那个半边的齿轮,就会不停的进纸

网友:
谢谢,我刚也是碰到同样问题,检查离合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