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不能开机,求助

楼主(2014-11-14):
Y450按开机键后不能启动,求帮助谢谢!

网友(2015-08-14):
好多种原因

网友(2015-10-16):
高手指点!!!也是我所需要!

网友(2016-05-05):
电源头松了检查一下

网友(2016-10-26):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2017-04-14):
不启动有很多种原因 就这样说 还是拿去维修店看下吧

网友:
原因很多 主要看看 触发电流多少 看到原始电流及故障 拆机 检测主板 建议送修